[工仪] 为了测量方便,制作电子负载仪扩展板

楼主(2024-06-03):
上次仿制了坛友的P150C Pro-D数控电子负载仪,感觉测量电池、充电器之流的不是很方便,于是就制作了这个电子负载仪扩展板,没什么技术,纯搭料。

板子没什么技术,为了加大电流,采用了四层板,也是第一次搞四层板,权当验证技术吧。上层,内一层走VCC,内二层,下层走GND,接线端子采用了伪四线。

唯一的一点技术含量,就是其中一个USB Type-C接口添加了CH224K诱骗各种电压的功能。为了验证芯片,根据跳线使用两种方法得到需要的电压。板子和诱骗部分的电路图如下:

焊接完成的成品,手上只有一个烙铁,焊接16P的 Type-C 座真是考验技术啊,第一次时,焊坏了一个,引脚内部的焊锡怎么也搞不出来,越搞越往里跑,气的我直接夹掉这个Type-C座换了一个新的,少上一点点锡,终于没问题了。

下面是验证CH224K芯片图片,两种方法,基本满意,符合要求。

最后来一张和电子负载仪的合影:

网友:
俺也想过,没实施哈哈

网友:
楼主厉害,手工焊接16P的 Type-C座,的确是比较难。

网友:
我也想过画张转接板,常用的接头都画上去,那要测量就方便了,可惜不会画板。楼主能不能不要诱骗,把大USB接口都画上去再搞板

网友:
手工焊接16P的 Type-C座  高手

网友:
加个显示屏就完美了。加个显示屏就完美了。加个显示屏就完美了。

网友:
有技术、会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