森海耳机线断了

楼主(2024-06-03):
收的时候没注意看线在根部断了到家才看到。也懒得搞了,还有索尼的在用中没用心思去接线,就这样晒一下。

网友:
罩子皮是最不可接受的。很多品牌的都容易烂。

网友:
棉垫也要更换了。

网友:
这个耳机可以进博物馆了。

网友:
伊拉克成色

网友:
感觉要搞出来使用还要投入不少钱,棉,罩子,线都要换。

网友:
如果是P200 打理一下应该还能听

网友:
乌克兰成色,不过主框架和单元好的话换一下耳罩和耳机线,还是一个好耳机。这些淘宝上都能找得到配件,对于搞电子的只要会焊接不算太难

网友:
这成色也太差了点。

网友:
这个效果如何

网友:
虽然成色差,但人家出身名门旺族,单元很优秀,不是一般耳机能比的。修整一下,也能比普通耳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