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tondi TDPL3705A电动螺丝刀lde照明灯不亮处理

楼主(2024-06-03):
用不久出现led照明不亮,拆开发现led板的电源线被磨断。重新焊接后要用胶固定引线,防止再次损坏。

网友A:
设计问题吧  可以后续改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计问题吧  可以后续改进

其实厂家用胶固定就可以

网友:
这是典型的设计问题了,没引起短路算好的。

网友:
制作过程技术工人的问题,不应该是普遍问题。

网友:
看着怪精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