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解标致307升窗控制器

楼主(2024-06-03):
我的标致307的驾驶位升窗经常没反应,接口总是接触不好,今天拆下来折腾一下,看看里面是什么样子

网友A:
修到怕的法系车

网友:
车载设备做工一般都不 错

网友:
一个汽车的升窗器还这么复杂,长见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到怕的法系车

一般开法系的多多少少都能自己动动手,尤其是307

网友:
我同事的一个307,老是烧后尾灯,连接头都烧坏

网友B:
307主要还是左前门集中控制开关接触的问题比较多吧!我曾换过一个副厂的,用不几年又不好了,原厂表面是类似肤的,粘粘乎乎不喜欢。

网友:
开起来还是不错的,大市场没做起来,设计思路青齐,不坏就是好车,坏了就是卖车

楼主:
引用 网友B:
307主要还是左前门集中控制开关接触的问题比较多吧!我曾换过一个副厂的,用不几年又不好了,原厂表面是类 ...

我开始以为是控制开关的接口处接触不好,换了控制开关开始还可以,用了几天又不行了,于是继续往后查,发现动一下控制器总成接口又好了,所以拆它下来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到怕的法系车

法系车小毛病多点,但是车还是不错

网友:
都是塑料件呀,寿命不长呀!!!

网友:
我的408副驾驶车窗也是按着没反应了,是不是这个东西坏了,很少开一直懒得去搞

网友:
法系车简配就是,除了驾驶员旁边窗户的一键升窗,安全方面绝不含糊,法系车车主路过。

网友C:
通病???
那就是零件设计有问题了

网友:
博泽出品的好像

网友:
汽车的升窗器控制器这么复杂,有什么功能么

网友:
卡脖子芯片是不是就这

网友:
平常看不到学习了

网友:
还记得神龙富康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通病???
那就是零件设计有问题了

标致车很多有这毛病,我觉得主要是这个接口不是防水的接口,而升窗器在车门板内只要下雨或洗车就处于潮湿环境,虽然不直接接触雨水,但长期在这种环境下难免会出现接口氧化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