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有用手机充电头充5串充放电方案或芯片吗?

楼主(2024-06-03):
有用手机充电头充5串充放电方案或芯片吗?

手头有个20V 4AH的电池包向搞个用手机充电头充电
关了一圈都美找到…………

网友:
买个充电器吧,手机充电头还得另外升压控制芯片,没啥意义吧...

网友:
我也想弄个这样单独充电的平衡充,但是没找到,买了个21V的充电器...

网友:
pd不是能20v吗?

网友A:
主动均衡板+4.2V充电板就可以了。

找找我之前发过的帖子

网友:
快充头加诱骗器不就可以输出20V了吗?虽然充不到21V。但也能凑合吧。

楼主:
20V也不够啊,问题是充不满 满了也不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动均衡板+4.2V充电板就可以了。

找找我之前发过的帖子

那圈电感这么绕的 用多粗的线多少圈?

网友:
手机充电头最好是PD协议的,能到20v,60几W,不然5v输出没啥意义,功率小,充电太慢。pd充电器使用诱骗器输出20V,再使用升压恒流板设定好电压给电池充电,最好是自动升降压模块不冲这个电池了可以冲别的电池。想高级点的买个航模平衡冲,有显示屏,也可以平衡充电。成品搜后图。

网友:
还是买对应的成品吧,不然充电电池充坏了,得不偿失。

网友:
IP2366呗,自动升降压模,3-31v,1-6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