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众仪zt111 简单对比 拆解

楼主(2024-06-03):
看到众仪有款迷你万用表很小巧。功能比较全  在华强北赛格电子世界。买了台玩玩。95块。比网上贵个十来块。实体店嘛。也正常    不过我的包装不知道为什么和网上的不一样。   大家看看如何。然后拆来看看。

楼主:
我买的包装是这样的。和网上看清其他人的不一样。在就是拆开。有三个柱子是裂的  可能是工人上螺丝太紧了

楼主:
10pf电容测不出来 大于10pf就能测

楼主:
交流电流档。大电流a档   zt111最低只能  量测大于0.01安的电流。否则显示0   然后交流a档电流会偏低大约0.01到0.02a       送的迷你表笔 大概一对0.2欧姆 单只0.1欧  然后测表笔或0欧电阻   会砍一点点位数。自动规到0或逼近0

网友A:
普通用用应该没什么问题吧,把坛友以前的拆贴打开进行对比

网友:
10pf能测的,底数砍太多了,而且没有rel键,要改一下储存器的底数值,改小一点,插表笔0.024左右就比较理想了,拔表笔差不多刚好0.000

网友:
有没有便宜的垃圾佬专用的精准电流源或者方案?

网友B:
我也买了同款基准板

网友C:
有时电商版和实体版包装不同,表本身没问题就行。

网友D:
很不幸,这表转盘接触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不幸,这表转盘接触不良。。。。

我刚买一天。暂时没有接触不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普通用用应该没什么问题吧,把坛友以前的拆贴打开进行对比

对的。精度其实还不错的。体积 外观小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买了同款基准板

你买的基准板的准不准。我到同事家台标确认过了。卖家标识基准都是很准确的。除了最大电阻 可能因为温差。误差稍稍大一点点。但是用了确认三四位万用表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时电商版和实体版包装不同,表本身没问题就行。

我刚刚问过淘宝众仪工厂店客服。我在实体店买的是老款的英文包装。卖给老外用的。表没有问题就行了。

网友E:
精度还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精度还不错的

是的呢。我就是看群里不会修大佬说精度还可以。 我感觉外形又迷你。喜欢这外观。于是买一个过来玩玩看。一测。精度确实还不错。

网友:
我刚pdd下单zt111,60.8。
如果你的61e是准确的,那么这个zt111准确度不行呀。我在论坛看别人说多数档位准确度要超过标称值很多。

网友F:
超喜欢这个小表,另外我用1035+实测表笔电阻26毫欧左右,没你说的那么大。而且够软,应该比这个价位的大多数表笔强。

网友:
引用 网友F:
超喜欢这个小表,另外我用1035+实测表笔电阻26毫欧左右,没你说的那么大。而且够软,应该比这个价位的大多 ...

众仪的表笔不差的,比胜利的都好,就是比较短。我倒是觉得挺好的,相反ut61e+那套线太长了,经常要整理。当然,应该更多人是希望长一点的。

网友:
牛屎很圆

楼主你实体店比网店便宜个运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