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USB充电小风扇拆解

楼主(2024-06-03):
这两天618攒了几块钱红包没啥可买的,发现一款USB小风扇原价13.94,用完各种优惠和红包后6.57拿下。
包装盒如下:

三个配件,本体+typeC充电线+扇夹

风扇插在扇夹上

风扇功率,按键下有三个led灯孔,实际上只有中间的量,两边的都不亮,不过确实是三个档位。

侧面TypeC充电孔,好评。

卸下4颗螺丝,一块充放一体板接了个不知名的14500

14500下面的套了个小塑料盒可以拿下来,这样就可以换个18650了,等我有空寻摸已个18650换上。

充放一体板很简单,就一个充放电模块一个开关一个充电口,好像没有过冲保护。

扇叶保护罩我扭了半天扭不动,后来才发现是3个这种卡扣直接卡上去的。

拿下扇叶才发现是有刷电机

拆开保护罩发现不是那种小电机,这个电机能大点,寿命应该也能比小的长些吧?

宝贝标题写着6000m我还以为是6000mAh的电池,结果就是个14500,估计800mAh都没有。

到货后我用usb插电脑上充了4个小时了还是显示红灯,不知道是没充满还是说充满也显示红灯。

网友:
还是十几元买个无刷电机+2000mAH电池的实惠一些。

网友:
这货电池好像用的14500 纯工业垃圾

网友:
感觉没啥改造空间呢

网友:
我也买过几个,最多一夏天的寿命,改造的话也只能是换好一点的电池,尺寸不合还得改外壳,电机虽是有刷电机但除了噪音大点寿命倒是也不错的

网友:
还是无刷的好

网友:
退了吧,换大圆盘底座的

网友:
原来是有刷的,商品页面可是写的无刷的,,我今天刚买了,还没发货 ,,马上退货。,估计你的也是一样写的无刷,都是一个厂家出的。

网友:
还是买个无刷电机+2000mAH电池的好一些

网友:
价格不高,有刷凑合用

网友:
性价比非常高,度这个夏天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价格不高,玩具系列

网友:
不是无刷电机,命不长

网友:
价格实惠,看着不错。

网友:
一看到有刷电机马上不香了

网友:
为了降低成本电池都换小了

网友:
低价的都是用废旧电子元件做的,寿命不长,想图片中的有刷电机,噪音大电流大寿命短,临时用还行,要是长时间用,是买好一点的无刷电机好

网友:
这种熠星14500电池貌似现在挺火,很多低端电器,里面用的都是这种。

网友:
电机是短板,估计一个夏天就坏了

网友:
有刷的就算了,再便宜都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