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了几个射灯,这个灯珠到底是多少瓦的?

楼主(2024-06-03):
店铺几个射灯坏了,统一取下来准备修,几种都号称是30W的,但一个灯珠型号上注明1919-16,常见的好像是19*19基板,发光面是17*17,这个16是什么意思呢?

另外,如何判断灯珠的好坏?万用表正向反向都量不出电阻。这个灯珠好像还挺贵,基本都在8-10元一个,有什么替代方案么?

楼主:
驱动照片

网友:
横流的,应该启动电压比较高,中间可能有几个挂了

网友:
无数个灯珠串联的,

网友A:
这么大功率的COB灯,发热巨大,一般家庭不要安装,真是亮瞎了眼,就是太刺眼了;恒流供电,只要加个大的散热片,可以用很长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大功率的COB灯,发热巨大,一般家庭不要安装,真是亮瞎了眼,就是太刺眼了;恒流供电,只要加个大的散 ...

说了,是店铺里用的

网友:
这种COB的灯珠通常是多个LED单元串并联,其驱动电压大约在20~80V,万用表二极管档位开路电压通常最高只有5V,当然打不出来了

网友:
找一个好的,试一下最低点亮电压,然后再试坏的

网友:
220v怼上试试

网友:
灯芯内部串联的,没得修了,单买配件也贵,不如掳新的射灯

网友:
这种灯珠里可能有多个pn結,所以需要较高电压来点亮~万用表笔间电压都不高,所以测不出灯珠状况,有调压电源最方便测试了~既然有多个这样的灯,可以把好的电源用来确定灯珠好坏或者用好的灯珠来确定电源的好坏。

网友:
要修这类led,搞一个简单的可调电源为好,输出电压最好高点,到90v

网友:
一般串联,大概30多颗,按35算35*3=105V,万用表测不了,得用小电流的高压恒流源,或者用能亮的灯换驱动测试,想长寿要么加强散热要么减小电流

网友:
看你驱动输出口电容标识电压多少,一般比那个电压低点

网友:
cob灯珠,坏了就换

网友:
没有工具就找个同样好的射灯互换测试

网友:
这种cob灯珠,一般是内部多灯芯串并联,看金线走向可大体知道,可以推测出工作电压。
cob灯珠故障一般是内部有灯芯挂了,断路,灯芯集成的,无法修复,只能更换。

网友:
如果没有可调电源,用阻容限流接220伏应该能测试

网友:
用可调电源测试一下,慢慢调高电压,观察电流变化情况,如果电流突然变大,就赶快减小电压。

网友:
好大个的CO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