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个咸鱼买的山寨RT809 编程器

楼主(2024-06-03):
100块闲鱼买的卖家故意模糊描述,当时头脑一热没看清就买了到货才发现是个山寨货,我。。。。问候卖家家人一遍

他还拒不退货
那就100快买个东西拆了

这外观一般人还真看不出来真假

补充两种对比图

这是正版的

芯片全打磨了 现在也没有驱动
卖家是辽宁的 二手垃圾老

网友A:
这种编程器里面看上去也很简单,卖这么贵的原因是什么?

网友B:
100块不好PDD买新的

网友:
干什么用的啊

网友:
有谁上个新的图么

网友C:
表示看不懂...

------------------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0块不好PDD买新的

二手都是200左右你100有好多要好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表示看不懂...

------------------

上传了和正版的对比图  山寨的用不了 贪了小便宜上当了 懂了吧

网友D:
这货也有仿的?
驱动在网上找下 应该能找到 那样损失还小点

网友:
看起来也还可以啊

网友:
编程器就这么简单

网友:
曾经买过一个并口的编程器, 功能是多,一个主板的bios要刷十分钟,太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编程器里面看上去也很简单,卖这么贵的原因是什么?

之前买过土豪金等好多种编辑器,最后还是花300买了RT809F,买的时候是为了给显示屏驱动板写程序,这东西总体来说还是比较好用

网友:
只用过电脑主板BIOS编程器,这种没用过。

网友:
MCU+CPLD架构成本不少,¥100只能买基于CH341/347的编程器

网友E:
叉叉叉叉叉叉,,,只有我为了写一个sop48的,,买个全新809H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叉叉叉叉叉叉,,,只有我为了写一个sop48的,,买个全新809H的吗?

809h得八九百块了,大手笔啊

网友:
说起来这个机器本身不是很值钱,值钱就值钱在它软件配套上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货也有仿的?
驱动在网上找下 应该能找到 那样损失还小点

根本收不到这个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