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手电筒换电池后灯珠亮度不一致

楼主(2024-06-03):
   各位坛友:

下午好,如题所述,手上有只IMALENT-MT26手电筒,最近觉得电池不够耐用,就换了新的18650上去电池,结果出现了亮度不一致的情况,其中一颗灯珠明显不够其他三颗亮。

详情如下:
电筒款式:四颗LED灯芯+四颗18650电池

旧电池+亮灯状态

新电池+亮灯状态

请问为什么会发送这样的现象?

PS:新电池是可以3000mah-30A放电的力神电芯,没有加保护板,我也已经检测过电芯的质量,是没有问题的,单一颗电池也可以带动4个灯珠全亮。

网友:
继续去换四个灯珠啊。

网友:
从你这图片上看,换完新电池,四个灯珠亮度更一致了啊

网友:
看照片没问题啊,新电池亮度一致啊。
按意思,应该是老电池内阻大,灯珠没达到最大亮度。
新电池内阻小,亮度提高了,但有一颗灯珠可能衰减了。

网友A:
哈哈,这种现象一般人很难理解的;但是我可以打这么一个比喻:比如有四条分沟渠引36吨水,因为1号和2号和3号沟渠的闸门一样大,而4号闸门小,在同时开闸放水时,1和2和3号这三条沟渠的流水各为10吨,4号仅为6吨;      但是,如果把4号闸门换成和123一样,再做同样实验,同时开闸放水,1234号沟渠就平均分配了,各为9吨,可见123号沟渠就到不了10吨水了。

网友:
灯珠损耗不一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这种现象一般人很难理解的;但是我可以打这么一个比喻:比如有四条分沟渠引36吨水,因为1号和2号和3 ...

我大概明白大佬你的意思了

网友B:
确定是每个电池给一个LED供电而不是串联或者并联给串联的或者并联LED供电,如果是单独供电就调换试一下,

但是LED存在光衰,焊接温度也影响亮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定是每个电池给一个LED供电而不是串联或者并联给串联的或者并联LED供电,如果是单独供电就调换试一下,

...

已经试过一个电池就可以带动四个灯珠全亮,由此判断灯珠是并联的?对吗?

网友:
那颗不太亮的是老化了,老电池供电能力差,那三颗好的不能发挥最大性能,换电池后供电能力强了,能发挥他们最大的潜能,所以那三颗的强大性能表现出来了,那颗老化的就没有他们亮了,你测一下电流应该就能看得出来,用老电池和用新电池的电流各是多少就能看得出来了

网友:
问题不在新电池,是有一颗灯珠老化了

网友:
图片确实看不出来,楼主的意思是换了新电池亮度差异明显起来了吗?可能的原因各楼层的兄弟大概都提到了,逐一测量一下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已经试过一个电池就可以带动四个灯珠全亮,由此判断灯珠是并联的?对吗? ...

不能完全确定(不能排除有变压转换电路),大概率可以判断为电池为并联的(还是不能排除有变压转换电路)。要想弄清楚还是用万用表测量一下,或者看看灯珠的连接方式。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能完全确定(不能排除有变压转换电路),大概率可以判断为电池为并联的(还是不能排除有变压转换电路) ...

电池如果是串联或串并结合,应该无法形成通路,所以电池是并联的。

网友:
检查是否灯珠老化导致的原因

网友:
连接这颗灯珠的电阻变值了。

网友:
灯珠老化所致吧

网友:
灯珠老化所致吧,换个灯珠就好了

网友:
你这不拆让大家猜谜哩

网友:
电路图都没有,谁知道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