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30年而没有漏液的卡西欧碳锌干电池

楼主(2024-06-03):
这个帖子本应属于电源/电池板块。但考虑到本板块的坛友更关注电池漏液问题,故而发到这里吧。

这是个计算器原配的电池,碳锌电池。

可以看到是无汞的,汞在电池中作为缓蚀剂可以在锌负极的表面形成锌汞齐固体防止局部腐蚀。这个电池并没有添加汞,可见无汞电池也是一样可以做到不漏液的。

有效期在电池底部钢印上09-95,这是有效期,倒推生产日期,这个电池肯定是超过30年了。

剥开外部铁皮壳,内部负极锌壳已经反应殆尽,开路电压约0.8V。但没有任何泄露迹象。用力按压没有变软,这点与劣质碳锌电池不同。

网友:
没有漏液,就没有伤害。

网友:
国产的好像时间长了跟胶一样的比较多...

----------------------

网友:
中国专家一致认定:不是不漏,是都通过核废水排泄掉了!!!

网友:
这种化学电池     最后的产物是什么 ?

这种化合物  是不是污染环境

网友:
日产碳性电池很多内部是纸板电池,电解质不会溢出太多的,国产碳性电池因为成本问题,所以没有这样的结构,直接是电解质糊状物

网友:
质量可靠的电池

网友A:
只要想办法,总比困难多。就象今天的蓄电池,没有了镉,寿命那个短的不能用,也不知道铅污染、酸污染算不算污染。

网友:
30年,那时候电池也不便宜啊。那时候自然课,做实验,电池就发下来用一下就收上去了。

网友:
昨天发现三节2004年的双鹿电池,也没漏,电压还有1.6V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只要想办法,总比困难多。就象今天的蓄电池,没有了镉,寿命那个短的不能用,也不知道铅污染、酸污染算不算 ...

不要紧啊,咱们有传说中的“石墨烯”!
啥子“石墨烯电池”、“石墨烯内裤”………………

网友:
我还有两节1982年11月出品的夏普碳芯电池,夏普计算器上的,还有电!没有漏液!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要紧啊,咱们有传说中的“石墨烯”!
啥子“石墨烯电池”、“石墨烯内裤”……………… ...

穿了鸡鸡变黑

网友:
电池漏液非常讨厌,到处腐蚀的乱七八糟的

网友C:
那时候 含汞吧

网友:
全换耐时或者锂锰水表电池14500了

网友:
收到10年前的胜利890D电池也没漏,我拆开看里面也没漏,9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时候 含汞吧

无汞
前面白写,图片也白拍。

网友:
引用 楼主:
无汞
前面白写,图片也白拍。

哈哈,路上看的帖子,没仔细看

刚到家。我也补个电池,82年10月的有效期?

网友:
质量就是好,日系,不得不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