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为何这个台式机无法识别4T硬盘?

楼主(2024-06-03):
一台HP 480 G2主机,主板MS-7932,CPU:i5 4790,想增加一块4T3.5机械硬盘,结果在PE下GPT分了一个区后进系统后无法识别,我的电脑右键磁盘管理里找不到,换分区软件也找不到。但是在BIOS里面跟PE下却能识别并正确识别容量。我觉的还是BIOS设置的原因,供电及SATA线已经换过了无效。

楼主:
另外多问一句,就这个机器的主板跟CPU,一块固态,一块3.5 2T,一块3.5 4T用多大瓦数的电源靠谱?原来是180W的电源。等这块4T硬盘的问题解决了就换电源。

网友:
去掉分区  在WIN下  分区看看

网友:
GPT好像要UEFI进

网友:
180W电源是真实的话,不带独立显卡,是够了。

这CPU的TDP是84W,其他硬盘一个算10W压力也不大。

网友:
没道理啊,要不只装一块硬盘装个系统试试?

------------------------

网友A:
进PE把4T盘分区全部删了,重新进系统磁盘管理看能不能看到

网友B:
XP还是WIN98???

网友C:
直接在系统里能看到硬盘吗

网友:
4T硬盘哪儿买的?什么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PE把4T盘分区全部删了,重新进系统磁盘管理看能不能看到

试过这样操作,识别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在系统里能看到硬盘吗

系统里毫无踪影

楼主:
引用 网友B:
XP还是WIN98???

必须WIN10 啊

网友:
要看看你本机的操作系统是什么?win7的话应该没问题。试试管理员模式下的diskpart命令

网友D:
HP 480 G2主机
https://support.hp.com/cn-zh/document/c04563061

……官方页面 出厂配 2T sata 硬盘

网友:
主板支持UEFI吗?进EFI模式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HP 480 G2主机
……官方页面 出厂配 2T sata 硬盘

是的,之前一块固态,一个2T都没问题,已经去官网升级最新BIOS,准备装4T之前给主板清灰发现CMOS电池没电了顺手换了块电池。谢谢科普,下了班再研究下

网友:
别在PE下分区,要在标准的系统下分,我的就是这样的,我的是dell的机器,4T的服务器盘就是不认。没法子用原系统盘启动后,在磁盘管理器下重新分区的。。。

网友:
怎么赶脚你的连接线问题

楼主:
大神啊,之前只怀疑过供电,换过供电线,今晚BIOS里面一通折腾,甚至回复初始设置无果,刷了下帖子,换了根SATA线,我擦识别了,厉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