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明纬NDR-120-12开关电源开箱及简单拆解

楼主(2024-06-03):
        自从弱电箱内的号称“高可靠”48v电源烧毁后换了明纬的NDR-240-48电源,看着做工品质感不错,目前使用的挺好,温升也不大,寿命这个得走着瞧了。后来又担心另一个12v的同样是号称“高可靠”电源也命不久矣了,12v的电源供了更重要的设备,有光猫、路由、主交换、硬盘录像机、ac控制器、hass服务器、casaos服务器(跑了enby、Alist等服务),绝对不能崩溃的,干脆换全套,又买了个明纬的NDR-120-12电源替换。
        这个电源采用U字形的外壳,只是简单拆了一下,再拆下去怕弄坏了,大家见谅哈。

楼主:
        拆下的高可靠12v开关电源,同样也是全灌封的,用了好多年了,目前是好的,拆下来当备用件放着吧。这个也是自己贴的散热片和导轨挂片。

网友A:
这种导轨式电源不好用,一方面散热不好,另一方面,滤波不好,纹波太高了

网友:
用着放心,安全有保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导轨式电源不好用,一方面散热不好,另一方面,滤波不好,纹波太高了 ...

这个价位的没啥太多选择,医疗级的电源我也消费不起呀。这个是被动散热的,没有风扇,放在弱电箱内得留好余量,尽量不要满载运行。我是留了50%的余量,又加了风扇辅助散热,希望能耐用点吧。

网友:
真够紧凑的

网友B:
这个电源价格也不便宜吧。

网友:
包装的很到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源价格也不便宜吧。

天猫130左右,拆下的那个电源可以买它两个以上吧,所以单看价格也未必能衡量其真实的品质。

网友:
有很多电容的空位,emi的电容吗?

网友:
散热不好,电容短命,电源也用不住

网友:
这种电源做好散热很重要。。

网友C:
明纬的山寨较多

楼主买的是正品吗

网友:
电源做好散热很重要

网友D:
光猫、路由器灯不都有独立的专用电源吗?干嘛要用这个?有啥好处吗,是不是电源少些线少了好看些

网友:
面板有点个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光猫、路由器灯不都有独立的专用电源吗?干嘛要用这个?有啥好处吗,是不是电源少些线少了好看些 ...

一是弱电箱集中供电,干净简洁。二是我用12v UPS,电源给UPS供电,UPS再给设备供电啊。

网友:
提前更新电源,这是防患于未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明纬的山寨较多

楼主买的是正品吗

天猫买的,看授权和做工应该是正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