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这块6850显卡已经修好了。

楼主(2024-06-03):
这块显卡已经修好了。
       故障最初的表现是无信号输出。查了半天,发现辅助电源一路中有个双二极管烧糊了(J42),两个场管对地阻值也不对,下单在淘宝上买了上下场管和j42二极管。拆下上下场管,焊盘对地阻值还不对,又怀疑电源芯片损坏。又在网上下单购买,型号为dj-dm u12。经询问商家说只要外形一样,是dj打头的都行。芯片不贵,但没有免邮的,买了两片。换了双二极管,换了电源芯片,最后修好了这块显卡。中间的过程还是挺麻烦的。
       首先,是热风枪的问题。网上视频中,热风枪吹芯片,场管很容易的,可到我手里吹了半天却吹不下来。最后场管我是用了两把电烙铁(100w,45w)焊下来的,100w的烙铁压在场管D极上,45W烙铁压管脚上,几秒钟就焊下来了。那个小电源芯片我用400度风枪吹了有七八分钟,点了一堆助焊油也没吹下来,后来用了个280度的小加热板在背面烤了半天,勉强才把这个电源芯片弄下来。怎么网上视频中那么容易的事情,到了我手里就那么难了,想不通啊!这还只是一块显卡,要是吹主板那不是更难了?
       电源芯片拆下来不容易,往上焊同样不容易,板子的散热就那么快吗?第一次焊完芯片后显卡仍没有输出,仔细检查发现芯片有管脚没焊上(管脚压在芯片下面),小心翼翼的补焊上管脚,总算弄好了。当时真怕把芯片烫坏了。各位风枪使用高手们,有什么好经验给介绍一下呗。
       测量7805时不小心对地短路了,还烧了一个LF12A的保险电阻,又要邮购,真是麻烦。维修时崩飞了一个贴片电阻,一个贴片电容,爬地上找了半天也没找到,找了代用的对付上了。
       第一次修显卡,弯路走了不少,最后的结果还不错,算是修好了。

网友:
高手芯片级维修

网友A:
古董了,适合收藏!!

网友:
芯片级维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古董了,适合收藏!!

当年可是花了800多买的呢,能用就接着用。

网友:
高手一开始也都是菜鸟

网友:
究竟是高手还是菜鸟

网友:
能修好不错,又又节约了成本

网友:
LZ是芯片级维修高手了。。。。。。。。。。。

网友:
芯片级维修,牛
我的盈通6850也还在服役,10多年了,好像买成780元

网友:
动手能力真强啊

网友B:
小芯片难拆,加热板是必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芯片难拆,加热板是必须的

这类芯片倒底能承受多少度,多长时间的高温啊?380度不是极限吧?

网友:
ATI经典显卡,留作纪念。

网友:
这个卡,要么简单用用,要么压箱底吧

网友:
多上点焊油

网友:
芯片级维修的都是高手,有的小还难焊

网友:
需要校准温度,高温锡到不了380℃,主板热风枪260℃就可以吹下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