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飞科FS378换电池

楼主(2024-06-03):
网上找了下,抖单上有个换电池的教程,型号相同,但结构不一样,他的是双电池的

首先打开这里,拆下两个螺丝

背面下面有个螺丝,但是后盖打不开

扣下这里,发现下面还有一颗螺丝。。。。

这里还有6个螺丝

防水的,不错

原装电池不行了,时间掉得很快

拆下电池,开始以为是进水了,仔细看了下,是板子没清洗

14500的电池少,找个泓力的换上看看

网友:
可以换好点的锂电池

网友A:
你这电池看着好像也不给力啊

网友:
14500电池坛子里玩的比较少

网友:
又可再战了

网友:
有个同款,平时不怎么用,还是刀片的刮得干净。

网友:
这个做工很一般。

网友:
我家里也在使用飞科的,质量还是不错的。

网友:
我也换过,但是网购的电池不如原装的电池好。

网友:
电池是红包撸的吧,换一个吧

网友:
第一张照片的塑料壳是不是摔坏过看起来像豆腐渣修复过的。

网友B:
14500咸鱼买了小米牙刷的拆机几毛钱一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电池看着好像也不给力啊

14500的电池太少了,有什么好的推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14500咸鱼买了小米牙刷的拆机几毛钱一节。。。

这么便宜吗,这个电池不行的话,我去淘一下

网友:
14500电池网上也不少,也不贵,主于质量如何就不清楚了。

网友:
支付宝积分兑过一个,真不怎么样都不如20多的映趣。14500买就买好点的,必须用它的地方都是常用的,推荐SONY的

网友:
是锂电的就好办了,泓力电池虽然差点但能用,不行了大不了再换,上面写的是79.4毫欧内阻吧?

网友:
质量还是不错的

网友:
效果一般吧

网友:
这种电池就是定期报废让买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