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58xt主控开2t海力士3dv5颗粒达成720gslc

楼主(2024-06-03):
以前用两颗l06b的04t颗粒上2258xt最大只能开出来512gslc,, 这段搞到了几个1T3dv5,, 于是想着能不能合并一下,,板子用的高温锡拆的时候要多花费1分钟时间。倒是很顺利的开出来720gslc,,颗粒属于全新体质,跑rdtecc轻松过1,本来只能开成710g,,后来把四路外交错改成2路节约了十来g重复浪费的空间,,最后容量改成720g还有约60g剩余op空间。还是老习惯闪存频率开50主控频率开100超低功耗最大温升不超过5度。其他还有哪种双1t颗粒能开出来谁开过的也出来分享一下经验                                             以前46en还能开1tslc,,现在58xt容量也赶上来了。瞬间46en感觉也没那么香了。说不定哪天58XT也能开成1tslc了。感觉可以用三个1t颗粒开成1.2tslc,,那样就反超2246en了

网友A:
接到SATA3.0看看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到SATA3.0看看速度

我对速度不感兴趣。只要系统优化的好,100多兆和400多M根本就感觉不出来快慢。

网友B:
4k怎么样呢?放个测试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4k怎么样呢?放个测试看看?

对4K从来不感兴趣从来不看。反正固态4K再差也比机械盘好几十倍。以前只有机械盘的时候我看不也都好好的过来了。

楼主:
以前46en还能开1tslc,,现在58xt容量也赶上来了。瞬间46en感觉也没那么香了。说不定哪天58XT也能开成1tslc了。感觉可以用三个1t颗粒开成1.2tslc,,那样就反超2246en了

网友C:
大佬,两片2t24配2258xt可以开成320g的slc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佬,两片2t24配2258xt可以开成320g的slc么?

2258XT可以把所有的颗粒都开成slc,,没有开不成的。开不成的那是还没找到办法。

网友D:
请问大佬,58xt开SLC在哪里设置 ?或者请截个图标注一下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大佬,58xt开SLC在哪里设置 ?或者请截个图标注一下操作

西装大佬专门把教程抄了一遍,你自己翻翻。

楼主:
引用 楼主:

楼主(2024-07-13):
引用 网友D:
请问大佬,58xt开SLC在哪里设置 ?或者请截个图标注一下操作

西装大佬专门把教程抄了一遍,你自己翻翻。不过这里面其实还有许多难想到的细节需要修改,那全靠个人悟性高低了。

楼主:
目前发现58xt能开720g slc的还有海力士的3DV4,,闪迪的bics3bics4还有b17a颗粒。三星的颗粒冗余容量很少开不到700。

网友E:
SLC真的这么好么?我自已做的MLC盘快十年了还好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SLC真的这么好么?我自已做的MLC盘快十年了还好好的

我看你的帖子入坑也才没两年,,10年前你就能自己焊接颗粒做盘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看你的帖子入坑也才没两年,,10年前你就能自己焊接颗粒做盘了?

准确点,应该是2013年开始玩U盘,后来就SSD,再就是固态U盘

楼主:
引用 网友E:
准确点,应该是2013年开始玩U盘,后来就SSD,再就是固态U盘

2dmlc的特点就是全新颗粒数据保存期长达千年,,但也就仅限于前几个p/e,,,随后冷数据保存期就急速下滑。跟3d mlc正好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