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2-3伏 压降。。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

楼主(2024-06-03):
楼道配电箱里 63A空开,10平方进户,户内40A空开,6平铜线连续的U形弯到各路 20~25A漏保,出来的线是4平方到卫生间里面墙壁漏保,出来的线是1.5平 2米不到的软线接时控开关,时控开关出来是1平方(热水器原装)电线进热水器。

热水器2100W,电流10A多一点。

通过时控开关的APP上看到热水器工作时电压238伏,热水器不工作的时候 电压是241伏。一来一回,3伏的压降。不知道出在哪里。。。。。

网友:
心理问题,哈哈

网友:
线路电阻加开关接触电阻,还有发电机内阻,通过电流产生的压降

网友:
压降是正常的范围,与负载大小有关。

网友A:
这个压降确实太大了,一般情况下,2.5平方国标铜线也没有这么高的压降

网友:
总电源处设定了225伏电压,过30米6平方线到室内,功耗2000W时压降大约是10伏,所以,即便是是纯铜线也是有电阻的。
压降多少可以算出来,套用公式就可以了!

网友:
设备能正常工作就可以,这压降不用管的吧

热水器的用电量大,属于正常吧

网友:
我老家装了炬为的GR2PWS智能电表,电表里面监测的电压一直是波动的,有一两伏的变化,这个对使用一点影响都没有。

网友:
首先测试数据准确情况下3 V压降并不是很了不起,要看家里入户线电压和设备终端电压差,然后主要甄别下各类空开漏保接口有没有异常压降就行.

网友:
有电流没压降就变成超导了,压降*电流=线路损耗,具体表现就是线路发热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压降确实太大了,一般情况下,2.5平方国标铜线也没有这么高的压降

估计是线没压紧。估计是线没压紧。估计是线没压紧。

网友:
确定不是APP错误?

网友:
电压本来就是波动的啊

网友:
这个是正常的吧。强迫症患者当我没说

网友:
电流10几安,接触电阻0.几欧也会有几v的压降

网友:
外线电阻和变压器内阻

网友:
3V压降是正常的,电流10A,压降3V,线阻就是0.3R,100米长4平方的铜线电阻0.43R。

网友:
正常的压降,如果空开问题早烧了。

网友:
时控开关里面应该有一个继电器,有可能时控开关APP显示的电压是采集于继电器触点之后,这个继电器的触点接触电阻也会产生一定压降,特别是继电器质量不太好时,这个压降更为可观。

网友:
可能是热水器的电线阻值过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