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自用了很久的黄花907,借人用了一次就坏了,伤心中

楼主(2024-06-03):
自已用了多年,给人用一次就坏了,
拿回来看头都发黑了,以为只是发热芯坏了,没想到电路也坏了,真是不是自已的就不爱惜,没下次了

这个电阻有点黑,拆下来还没坏

可控硅还是好的

用另外一支对比,一个稳压管和LM358坏了,不想修了

楼主:
这个电源线固定靠绑带,上次换头剪了,找不到小的装回去,真危险,只能说幸好没出事,也是命大

网友A:
会不会本来就要坏了,刚刚好被朋友借去了

网友B:
借出的就拿最一般的,最普通的烙铁。

网友:
真是不爱惜别人的东西。这样的人不值得交往。

网友C:
能还回来就已经超过了99%的人了。别奢求太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借出的就拿最一般的,最普通的烙铁。

一支尖头,一支刀头,最好用的刀头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本来就要坏了,刚刚好被朋友借去了

也有可能,幸好没电到他,不然就,也算是好彩

网友:
是不是温度调得太高又长时间通电过热导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还回来就已经超过了99%的人了。别奢求太高

我X,好有道理的样子...

------------------------

网友:
高档长时间空烧

网友:
黄花我用了五把都坏了。。换T12很少坏

网友D:
线不应该是从这两个洞里穿过去再焊么???

网友:
黄花成黄花菜,凉凉了

网友:
我那个黄花907基本上一样的外形,不过我那个是外热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线不应该是从这两个洞里穿过去再焊么???

确实,避免焊接位置疲劳断裂

网友:
我一把剪钳,还回来变成“锯子”,气得我

网友: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线不应该是从这两个洞里穿过去再焊么???

这里原来有个绑带的,找不到那么小的,用电线又不放心,就空着了,时间长就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