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改装可调功率插排

楼主(2024-06-03):
改装可调功率插排,就是把可控硅调节功率板放到排插中而已

去除一个插孔

剪边调整高度

接线焊装

测试

测试正常后粘合盖板

完工

网友:
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的。

网友:
这排插的线太细了吧

网友:
功率插座不错啊,什么牌子的?

网友A:
改完了用到哪里

网友:
用在什么电器上?

网友:
用两位的改就可以,这种20孔的浪费了,你又不可能同时接好几个需要调压的。

网友B:
开关接的零线?

网友:
用老式变压器电源的外壳也挺好,用排插有点可惜了

网友C:
有一个插孔改造一下就可以了,难道是其他插孔都需要调。

网友D:
同款可控硅模块,老哥打算用的的负载是啥东西?

网友:
用到哪里?电风扇?

网友:
有啥意义。啥意义都没有。

网友:
你这接白炽灯泡、加热丝等电阻性负载还行,接开关电源、电机、日光灯等其他感性负载估计低电压能让你有意外收获的!

网友:
在那个盖板上贴个标签:可控硅调压插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同款可控硅模块,老哥打算用的的负载是啥东西?

给亲友加工的,主要用于角磨机调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一个插孔改造一下就可以了,难道是其他插孔都需要调。

手中只有这个闲置的插座,看内部空间刚好能放下可控硅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完了用到哪里

主要用于角磨机调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关接的零线?

按原插座线序来的,没关注零火,主要用于角磨机调速

网友:
把原件拆下来搭桥焊接在插座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