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天迈无刷三功能手电钻简拆。

楼主(2024-06-03):
周未没事拆开来保养保养
外观:

内部:

润滑脂有点干巴了:

这些白色的膏状物是润滑脂还是白色灰尘?整个齿轮箱里都有。
估计是润滑脂,白色的润滑脂比较少见:

齿轮箱零件全家福,懒得边拆边拍照:

超声波清洗下,挺方便的,但是有些锈斑是比较难洗掉的:

二硫化钼锂基润滑脂,00号的,不知道会不会太稀了。
我是买来给角磨机用的,角磨机还没用上,手电钻倒是用了好几把了:

发错地方了,麻烦管理帮我把贴子移到拆机那边去

网友A:
一直没拆过实物,搞不懂这种结构如何产生径向冲击力的。

网友:
现在网购的此类产品比较多,毕竟价格在那里,专业人员可以维修加强。

网友:
现在的杂牌无刷手电钻真便宜不知道能用的住不

网友:
白色润滑脂用在电钻上少见,但在其它地方我倒经常见,具体哪里又想不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直没拆过实物,搞不懂这种结构如何产生径向冲击力的。

看似简单,其实一点都不复杂。就是两个波轮,一个固定不转一个快速转动,然后产生的上下起伏的冲击力,冲击时人要用力按压。这种用是可以用,但是肯定没有电锤轻松好用。

网友B:
超声波哪里买的?请问要多少钱?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似简单,其实一点都不复杂。就是两个波轮,一个固定不转一个快速转动,然后产生的上下起伏的冲击力,冲 ...

原来是这个样子啊,多谢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超声波哪里买的?请问要多少钱?

咸鱼上,200

网友C(2024-08-03):
1号润滑脂比较适合,原厂的一般都是2号 有些甚至是3号。00号基本是液体了,用了不会漏? 可能漏了也不知道 有外壳阻挡

楼主:
引用 网友C:
1号润滑脂比较适合,原厂的一般都是2号 有些甚至是3号。00号基本是液体了,用了不会漏? 可能漏了也不知道  ...

是的,00号我买了才知道太稀了,我本来是买来给角磨机用的。

网友:
超声波清洗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