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关于荣耀手机助手

楼主(2024-06-03):
去年为了考驾照打卡,买了一台荣耀ALI-AN00的手机。用了近一年,前天想清理空间把里面的照片拷出来,通过USB插在电脑上提示要安装连接软件才行,按要求在官网上下载安装了手机助理还是不行,提示还要在手机上安装手机助手,但官方网站上却不提供该APP,在手机自带的应用市场上也找不到(第三方乌七杂八的手机助手倒是一大堆)。请问该怎样解决这个问题?这一点小米手机就做得不错,插上电脑就可以识别,直接将手机当U盘用,转移文件非常方便。

如有该手机端的手机助手APP下载连接请告知,谢谢!

网友:
装好驱动后手机上选择USB存储是不是就可以在电脑上操作了???

------------------------

网友:
如果手机支持存储卡可以拷贝到存储卡再插入电脑传过去,如果不是特别多的文件可以用微信或者qq的文件传输助手传到我的电脑。

网友:
2楼的解决方案最简单了

网友:
https://www.honor.com/cn/tech/honor-suite/

网友:
可以用WIFI传,比如局域网FTP,很多手机文件管理器,就可以有这个功能,开启了,电脑浏览器输入地址就可以看到内存里资料了

网友:
应该把系统升级一下就可以了,我曾经遇到过这种事,华为的nova5手机有一段时间更新了系统以后就不能传输数据了,又隔了一段时间,华为又发布了新系统,安装新系统以后,居然又可以传输数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