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电脑电源的风扇可以更换为额定电流小点的型号吗?

楼主(2024-06-03):
这是原装风扇,额定电流0.6A

这是网上买的,额定电流0.3A

问题来了,虽然都是12V,而且都是2线的,理论上并不是可调速风扇,运行时功率应该是固定的?
但我仔细研究了一下,我用直流电源接到0.3A的风扇上测试了一下,恒压12V,运行时电流0.2A左右,风扇转速是很快的,呼呼作声。
而电源上的风扇很安静,转速也很低,以此估计,电源里的风扇应该是调慢了的。
现在我害怕的是,要是用0.3A的换0.6A的,在高温下电源会不会检测到风扇电流还不到0.6A,于是通过调高输入电压试图调速,最后导致风扇烧毁?

网友:
能检测风扇电流控制调速的电源应该是非常高级的货(我指的零售价)。

网友:
“现在我害怕的是,要是用0.3A的换0.6A的,在高温下电源会不会检测到风扇电流还不到0.6A,于是通过调高输入电压试图调速,最后导致风扇烧毁?”

电源的风扇温控是根据PCB的温度来调整风扇的电压,原来也是2线的话, 是没办法检测风扇转速的,也没办法检测风扇的电流,纯粹用电压高低来控制风扇转速,所以你0.3A换0.6A 理论上是没得问题的,PCB给风扇的电压会更高而已。
其次0.3A的风扇不一定风压比0.6A更低,这只能说明它们的工作电流和功率,风扇的风压并不是完全由电流来决定的,即便风压比以前更小,也没得问题的。如果是带温控的,会更给更高的电压给风扇而已。
以前我客户的电源原12cm风扇过两年都有异响,我都是用某品牌低速低电流的12v风扇取代,类似你现在0.6A换0.3A,那以前的电源还没得温控,开机就是满转,导致高电流的风扇转速过快提前老化,其实这些电源高温余量很大的, 我好几次都是换电源风扇引线把扇叶子挡住了,风扇转了个寂寞压根就没转,一样用了好几天才发现,是觉得那几天乍一直有一股莫名其妙的糊味,原来是电源兄一直在被动烤火,无风扇还不是一样用了好几天,后来发现了赶紧用扎带把线扎起来,那某城500w电源到现在都还在用啥事都没有。
所以电源风扇其实你换个小电流的说不定反而是好事,降低风扇转速增加风扇寿命。

网友:
可以换上去跑几天,就知道咋样了。

网友A:
楼主应该高估了电源对风扇的控制能力,你说的这些都是要钞票解决的,现在还有人愿意花这么多钱来控制风扇吗?打个问号?

另外,电源设计是12v的风扇,即使电源真有智能温控的功能,最高输出电压也不会超过12v,所以楼主放心使用~~

楼主主要关注的是这个新风扇分量是否足够电源散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应该高估了电源对风扇的控制能力,你说的这些都是要钞票解决的,现在还有人愿意花这么多钱来控制风扇吗 ...

①调速看方案吧,接个热敏电阻也不用几毛钱成本吧?
②还没换上去测试,但我用12V直流电源测的结果是无论转速和风量都比目前电源里的风扇高。我倒是担心如果这个速度固定的话声音太大太吵

网友(2024-09-15):
声音太大就是转速过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