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永速风扇拆机改内置电源

楼主(2024-06-03):
各位大佬,我买的永速七叶遥控款,想着在里面加装一个电源,可以带到户外使用,将三串18650按图接好保护板后,再将电池正负极连接保护板正负极,将保护板正负极连接到主板的bat接口正负极,此时插上电池,不接通电源,led显示充电状态(断开保护板 B-,B1B2,B+四条线,直接接同正负极状态同上)。就目前情况可能是什么问题造成的呢,本人电路小菜,只懂一点皮毛,还请各位指教

网友:
又增加了新功能。

网友A:
不会不是DC插口和电池插口丝印反了?

网友B:
三节电池够用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会不是DC插口和电池插口丝印反了?

正解,有二极管的一侧是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节电池够用吗

6档,续航在五个小时左右,够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会不是DC插口和电池插口丝印反了?

就是这回事。接错位置了

网友:
买一根诱骗线,用移动电源给它供电,不是更好吗
还不用改装

网友:
“DC插口和电池插口丝印反了”很有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会不是DC插口和电池插口丝印反了?

我觉得也是,按理说二极管应该在dc后面

网友D:
基于安全考虑,保护板最好装在距离电池最近的地方(比如你上面塞纸的那个空位),中间的电压检测线剪短一点。------原因是保护板可以保护输出的线后面的短路等,但在保护板前面的短路就保护不了。

网友E:
这个办法不错成本也不高,能充电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办法不错成本也不高,能充电吗

可以的,这个风扇本来就有内置电池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基于安全考虑,保护板最好装在距离电池最近的地方(比如你上面塞纸的那个空位),中间的电压检测线剪短一点 ...

感谢建议

网友:
这么大的电扇带到户外用吗?

网友:
我用充电宝诱骗12v接外壳上的dc口,led也行这样显示,但是能用。

网友:
把14.4V电池包接个DC接头直接插电源口,简单也很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正解,有二极管的一侧是电池

那两个二极管不是防雷和防浪涌的吗?怎么会是接电池呢?

网友:
接反了,正面电路板图,右边接口接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会不是DC插口和电池插口丝印反了?

以前的丝印印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