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西门子燃气灶电源板维修

楼主(2024-06-03):
维修小白一名,同事拿来了一个西门子燃气灶的电源板,燃气灶的显示屏没显示,让我看看怎么回事
电源板比较简单,拿到手看到安规电容旁的电阻坏了,以为是普通电阻,安装上去直接冒烟,把安规电容都烧黑了,上网查了一下,原来是绕线电阻
绕线电阻的照片找不到了

光耦

78D33让我拆坏了

变压器和接触器都没问题

最后是TNY274GN电源管理芯片短路,造成的绕线电阻损坏,更换后故障修复

网友A:
本人之前发了一个类似的帖子,也是西门子燃气灶的电源板,同样是274击穿,绕线电阻坏了,不知道电阻值,换了一套直接炸了274。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17025-1-1.html
帮忙给下电阻值,我看看买的对不对。

网友:
开关电源的故障排除还得学学思路

网友B:
到底有没有修好

网友:
保险电阻吧

网友C:
绕线电阻啥鬼??

网友:
一直挺发怵修这种原装的电源板,经常是换好了所有能查出的坏件,一上电又是狼藉一片

网友:
燃气灶还有这么复杂的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本人之前发了一个类似的帖子,也是西门子燃气灶的电源板,同样是274击穿,绕线电阻坏了,不知道电阻值,换 ...

烧电阻是因为后面有故障,这个电阻可以直接换成保险丝,只是少了防冲击功能,这种小功率的没有也无所谓

网友D:
TNY274功率不大,加上燃气灶使用环境可能比较恶劣,主要是环境温度可能很高,更换时可以直接更换为大功率的TNY280,这样损坏的几率大概率会降低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绕线电阻啥鬼??

碳膜、金属膜、绕线,没见过?水泥电阻里面封装的就是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绕线电阻啥鬼??

类似于保险丝,最后的是金色的色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到底有没有修好

必须修好,不修好不敢发出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人之前发了一个类似的帖子,也是西门子燃气灶的电源板,同样是274击穿,绕线电阻坏了,不知道电阻值,换 ...

10欧姆,最后的色环是金色的

网友(2024-07-24):
估计原厂设计问题

网友:
高温的地方,还搞个显示屏?!

网友:
最后修好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TNY274功率不大,加上燃气灶使用环境可能比较恶劣,主要是环境温度可能很高,更换时可以直接更换为大功率的 ...

C11,14也得换,这是三件套,TNY我也喜欢大一格的代用

网友:
燃气灶居然这么复杂

网友:
这块电路板是什么作用?点火?监控火焰状态?或者能省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