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又买了两个充电头。。。

楼主(2024-06-03):
我又买了两个充电头,到货直接拆了给大家看。。。。

楼主:
看看你们还敢不敢在直播间买充电头。。。。。

网友A:
这充电头送我都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充电头送我都不要

看清楚了,我是买来拆的。。。。

网友B:
和估计有5V 2A不错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和估计有5V 2A不错了...



现在还不知道,我上次买的,估计1A 。。。

网友C:
肯定假的了,一般用用还是可以的,估计就是简易版,纹波大,顶多12瓦,猜里面就是一个芯片,也许有个识别芯片,小电容滤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肯定假的了,一般用用还是可以的,估计就是简易版,纹波大,顶多12瓦,猜里面就是一个芯片,也许有个识别芯 ...

你上次帮我修的电源又坏了,

网友D:
这价格就知道肯定不会是好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价格就知道肯定不会是好货了

等到货拆了看看。。。

网友:
我买了:充电头能快充,快充线不能快充是假的,骗人的商家。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上次帮我修的电源又坏了,

是吗?不是我换的那个原因吧,你要是自己会弄就好了,就可以自己解决,,此电源看起来复杂,但只要懂原理是很简单的,哎!我现在是啥都不想动啥都不想修的人了,太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吗?不是我换的那个原因吧,你要是自己会弄就好了,就可以自己解决,,此电源看起来复杂,但只 ...

现在没炸,就是开机没反应。。。

网友:
遥遥领先的超级快充

网友:
期待你的拆解
价格可以

网友:
这种不用拆就知道里面是什么货色

网友:
中国制造,遥遥领先

网友:
120W是充电器的型号来的

网友:
基本都是1A的

网友:
楼主是想要壳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