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奥迪Q3更换轮速传感器

楼主(2024-06-03):
最近我家Q3老是一连串故障灯,去修空调时小哥接上设备一看说右后传感器不行了,这种故障以前我的途观就是经常有,没想到奥迪Q3也一样啊。
问一下他们换要280元。算了,自己换吧,上TB买一只好的,50元,然后就拆轮胎了。传感器就是红色箭头这里。

然后用手机伸进去拍了一下,看清楚了锣丝位置,一只手摸着它,一只手把L型锣杆伸过去对上,然后用一个延长套着L,才扭开。扭开了还用好大力晃了一阵
刚开始拉不下来还以为还有其它锣丝。又用手机后了一轮明确没了,才用蛮力晃下来。换上新的一开车,所有告警灯消失了,真爽。又小赚100。

网友:
难道德系车的通病

网友:
感覺4S店的師傅正在惡狠狠的看著你。輪速感應器應該是霍爾元件,年頭久了就壞了。

网友:
开了几年的车,质量这么差?价格不贵,但是工时费太高了。

网友:
奥迪就这质量

网友A:
不是小赚230吗?怎么才小赚100..

网友:
能人啊,有动手能力

网友B:
有一些大众也常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一些大众也常坏

大众和奥迪很多零件是共用的

网友:
福特的也容易坏

网友:
能动手就是价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小赚230吗?怎么才小赚100..

扣掉自己的工钱了呗

网友:
大众车的通病。。不防水,涉水或者水枪冲刷大概率会坏。原车有是个十字开孔。我的拼多多买了没有开孔的。

网友:
现在开车也这么卷了

网友:
奥迪这个是通病,我去4S店报价800,去路边店报价150,修了也学到了。
后来又坏一个,我自己换的,懒得发帖,因为太简单了。
后来了解到保时捷、大众也都这样,保时捷要求坏一个就都换,因为差不多都会逐渐坏的。

网友C:
你说你4个圈的都自己动手了,4儿子日子真是不好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说你4个圈的都自己动手了,4儿子日子真是不好过啊

乘能手就不BB,以后动不了手了,就只能任人宰割了

网友:
拆下来的啥样?坏哪了?

网友:
能自己动手的就不去麻烦别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