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拆2个SSD,一个杂牌一个金士顿

楼主(2024-06-03):
之前用WIN XP,一个500G,HDD用了10多年,近来显示找不到系统盘了。估计引导损坏。咸鱼90买个256G杂牌SSD。送个120G金士顿,坏的,PE内分区工具能看到,不能分区。初涉SSD,不懂如何盘活它?开卡是什么情况?50岁大叔没玩过。都拆开看看啥芯片。

楼主:
这个金士顿,怎么盘活?下一步怎么操作。请各位指点一二。先谢

网友:
金士顿这个似乎是PS3111主控的

网友:
你试试rom模式能不能认盘

网友:
这是两个图串在一起了么,看了半天一头雾水...

----------------------

网友:
论坛有教程,多看看,不然自己弄的时候会无所适从,金士顿这个是正品,可以找ps3111的工具,另一个找芸联工具

网友:
这个有量产工具,自己找找。。。

网友:
两个盘应该都可以搞好

网友:
看主控查颗粒找软胶

网友:
没想到金士顿看上去做工还行。

网友:
这价格也不便宜啊

网友:
早期金士顿用的MLC芯片。

网友:
ps3111,论坛搜搜教程吧

网友:
有一片MAS0902主控和你的一样,不知道怎么开卡

网友:
HDD 机械硬盘
SSD  固态硬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