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座指示灯电阻自己突然爆了。还引起短路跳闸

楼主(2024-06-04):
单位插座正常通电使用中。突然砰的一声。里面爆了。之前就爆过一两颗。只是没有短路。不影响使用。这会还短路了 还引起总电源跳闸。不能使用。于是拆开维修。里面有的都爆黑了。没有赖得去换电阻了。。于是。我就把电阻去掉了。不用指示灯了。就这样使用算了

网友:
我的也爆了

网友:
电阻击穿了

网友:
电阻体积小,耐压不够。

网友:
led长腿没套绝缘搭到地线上了导致跳闸。
串联个2极管就能避免电阻烧糊也省一半电和延长电阻及led寿命。

网友:
我也是遇到过2个插排和1个转换插座烧保险+空开跳闸,都是因为指示灯的降压电阻击穿短路造成的。

网友:
我也遇到了,电阻击穿跳闸,指示灯也炸裂了,当时我不在家,把我老婆吓的够呛,最后也是干脆去掉了指示灯

网友:
去掉了指示灯正常使用没问题。

网友:
横穿铜条却不做绝缘,隐患。

网友:
看样子是通病,电阻功率不够,长时间超功率还用东西包起来,我的也是突然就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