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求助GX Works2 无法写入程序

楼主(2024-06-04):
如题,GX Works2在第一次通讯时显示已经连接上了,但是我一选择写入到plc或者重新通讯就要我重启,一直重复,然后我改一下传输速度又显示连接上了然后又不行了一直重复,有没有懂得家人们解释一下(plc的run灯和pow灯常亮,一黄一红)?麻烦教一下该怎么解决问题谢谢!

成功的

成功的

报错

报错

网友:
换根下载线或换台机子试试,前两个月在职校考高级电工时摸过PLC,这种问题老师都是让你换台机子试试,然后就行了。

网友:
线不行,传输不稳定

网友:
线和机器都没问题就是换换就能用,玄学

网友:
断电,重启试试

网友:
是正版PLC模块 ,还是盗版 复制残品

网友:
传输速度选9600试试

网友:
帮你顶一下

网友:
很好很好的

网友:
确实,换线换电脑是终极解决方案,可以快速判断问题在哪

网友:
三菱的应该很好连接,就那么几个选项,传输速率看一下支持多少的,COM口是否有变化

网友:
关于你的求助《GX Works2》无法写入程序的问题,可以联系我,我给你解决。因为我分是负的,无法跟贴。可以加微信,我不长在线366261061

网友:
啊,又能跟贴了,首先你告诉我的的电脑系统是什么系统?是32位还是64位?再告诉我你的串口线是什么芯片,我能给你确定问题所在。

网友:
解决后,我等着领币啊。。。

网友:
老铁快快上线,因为我经过一个月的测试终于找到了原因所在。。。

网友:
应该是plc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