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国] 安国AU6989量产软件producing闪退

楼主(2024-06-04):
手里有个AU6989SNHL-GTA的板子,贴了颗1V23想清空一下。
打开安国的软件识别出了Flash ID和CE数,可是一点开始,producing后接着软件就闪退了。
有几个版本工具会显示30500不知此此型号Flash。试了好几个软件版本从v17.12.01.00~v20.10.30.00都一样闪退。
设置过兼容性/管理员运行,运行过LoadDriver,在Win10/Win11下都闪退,难道必须要win7系统吗?或者我使用的软件版本不对?
有没有碰到过这个情况的大佬给指点一下。多谢

网友:
最好是找一台 WinXP电脑来量产

网友:
安国要LoadDrive吧

网友:
老版本软件就是这样,不能比win7再高了。

楼主:
补一张图

网友:
你要查一下GTA支持列表,是否支持你这款FLASH,怀疑可能是不支持,或者需要特殊版本量产工具。

网友:
GTA主控太老了不支持,换GTD GTE板子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