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家庭常用的螺丝刀直径是5mm还是6mm

楼主(2024-06-04):
家里虽然有一套螺丝刀套装,但那刀柄相对较短,感觉很多时候不好拧那种顽固螺母,还是那种长柄效率高点。
所以想买一对一字和十字螺丝刀,能家里搞搞家电类的,经常能排上用场的,免得经常找邻居借。网上有些说常用是5mm,有些说是6mm。
5mm是非标嘛。

网友:
一般是4毫米和6毫米的批头。

网友:
5mm和6mm各买一把

网友:
4mm.5mm奥,6mm各买一把,一字和十字的都要买;最直接的话:要纠结了,买一套组合工具吧。

网友:
直径是5还是6mm都是常用的

网友A:
买个套装,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网友:
都是常用的。

网友:
平时我都是用5mm十字拧插座螺丝

网友B:
柄的直径5和6区别不大,关键看头ph0、ph1、ph2

网友:
我打算整一套6mm的,150长或者200长的,家用电气多数都是十字的,空开什么的可能需要一字的加力大一些,十字的容易拧花

网友:
就这还纠结,爱折腾的谁不是一堆工具

网友:
6CM的可以对付大多数,除了特别小的

网友:
偏电工 5mm
偏木工 6mm

网友:
刚下单一把穿心的,最近搞活动便宜得要死

网友:
有没有那种长柄一点的推荐的。

网友:
不要纠结了,两种都用得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个套装,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有套装的。我想买长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柄的直径5和6区别不大,关键看头ph0、ph1、ph2

那能通用嘛

网友:
各买一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