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比较另类的测电笔

楼主(2024-06-04):
久经沙场,测电嘴端拗断了,笔夹也断了。型号VoltAware 61-25 测电范围40~1000交流。

楼主:
拧开电源开关 ,工作状态灯亮

楼主:
很容易拆开电池盒,两节7号电池,电池可以使用一年以上。

楼主:
暴力拔出龟头罩,过于暴力坏了按键炳,露出电路板,黑色是蜂鸣器

楼主:
两个芯片,看起来有点复杂,一颗双运放,一颗单片机。

楼主:
焊一截有点韧性的线加长断掉的嘴

楼主:
完工,感觉还能再用三百年,无接触感应,能查断线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留楼2……………2

只用过氖管+电阻式、led+电阻和液晶数码式的试电笔,这么复杂的还用电池的没见过~谢谢分享。

网友B:
这么早起床 还拆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早起床 还拆东西

老了,躺着不如坐着,坐着不如站着

网友:
这么复杂的没见过!

网友:
感觉亮度一般般啊

网友:
这个做工不错,不知道原理

网友:
好多年没用过电笔了

网友:
能NCV ?上周在摊上见过类似的,没想到这功能 就没买,估计3-5元能拿下。同批还有个带小包的光纤切割器(¥50),

网友:
不拆开怎么行?

网友:
买过华盛昌类似的电笔,24元撸了3支

网友:
早起的鸟儿有机拆。

网友:
福禄克,一个好几十。

我当年参加福禄克活动得一个,后来几十块卖掉了。

网友:
这么复杂的电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