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达人来看下游戏机的4.43晶振电路电阻应该用多大的?

楼主(2024-06-04):
新手维修一台游戏机的4.43晶振电路,发现应该是一个电阻损坏导致断路不通电(如图1),该电阻两个脚分别接到了三极管的集电极和发射极,电路图参考图2部分,现无法确定该电阻阻值应该是多大的,请达人指教下,谢谢!

网友:
这么老的游戏机?
参考一下这个:

网友:
你的图上不是写了47k

楼主:
哦哦,看不太懂电路图,那就用47K的

网友:
断掉电阻最后一圈是红色,也就是说这个电阻只有几k,看图应该是2.2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