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松勒zx7-315s电焊机 大神看看内部做工行不行

楼主(2024-06-04):
2017年买的松勒电焊机,没用几次拿出来分享内部结构,懂电焊的大神看看做工行不行。

网友:
能用就是好家伙,爱护着用吧。

网友A:
第一张图最右边白色插座   插电时打火
OC过流指示灯亮
有没有大佬指点是哪一部分的问题

网友:
楼主多少钱买的?我有一台ZX7-250的,80块二手买回来,里面只有4个大电容位。。4个电容爆了两个,全换了。。正常用。

网友:
把这个电容加进去是不是更厉害

网友:
把这个电容回进去是不是会更厉害

网友:
电焊机还挺干净,看着不 错

网友:
看见还有功率管的空位,可以把管子补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第一张图最右边白色插座   插电时打火
OC过流指示灯亮
有没有大佬指点是哪一部分的问题 ...

第二张图?  第二图最右边红黑线 是来自桥堆整流电容滤波后的高压320V直流  如果打火应该是接触不良或者有灰尘   特别是带金属碎屑(手砂轮打磨切割金属)的灰尘或者灰尘过多+潮湿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第二张图?  第二图最右边红黑线 是来自桥堆整流电容滤波后的高压320V直流  如果打火应该是接触不良或者有 ...

大佬
另一台松勒
输出电压正常
电流调不上去
扭到最大才25A
不能焊接
有可能是什么问题

网友:
松勒的我买过一个!极其垃圾!!

网友:
用料不错把,没买个焊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佬
另一台松勒
输出电压正常

检查是不是输出铜条和散热器接触不良,建议铜条上锡,
要么就是板子上面放大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