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32位的软件最多能使用多少内存

楼主(2024-06-04):
现在用的是64位的系统但是有几款软件是早期32位的,我记得好像这些32位的软件使用内存会受到限制,请问最多能用多少容量的内存。

网友A:
3.几,具体多少忘记了,反正不到4G。

网友:
最大支持4G内存

网友B:
32位Windows系统通常只能识别并使用3GB到3.75GB的内存

网友C:
反正识别3.75G,也有破解的是不是真的

网友D:
一般情况下单个应用2G,具体细节参考微软文章
https://learn.microsoft.com/en-u ... or-windows-releases

网友E:
理论上不超过4G,似乎有方法修改,但是意义不大

网友F:
引用 网友B:
32位Windows系统通常只能识别并使用3GB到3.75GB的内存

server的操作系统不止4G了,

网友:
理论上是2的32次方 ,,

也就是 最大4GB的内存

楼主:
引用 网友A:
3.几,具体多少忘记了,反正不到4G。

看来还是尽量安装64位的软件好些否则有些浪费内存。

楼主:
引用 网友B:
32位Windows系统通常只能识别并使用3GB到3.75GB的内存

我说的是32位的软件,系统一直用64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反正识别3.75G,也有破解的是不是真的

破解倒是没有必要还不如直接找64位的安装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情况下单个应用2G,具体细节参考微软文章
https://learn.microsoft.com/en-us/windows/win32/memory/me ...

貌似看不太懂。

楼主:
引用 网友E:
理论上不超过4G,似乎有方法修改,但是意义不大

修改还不如直接找64位的软件安装也许更方便些。

楼主:
引用 网友F:
server的操作系统不止4G了,

现在用习惯了win10专业版不想更换系统了。

网友:
没想过一个软件会用多少内在,应该要吧在任务管理器看到吧

网友:
一般不到4G,还有修改版的可以支持到8G

网友:
不懂,进来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