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多次量产失败后闪存ID变了,量产工具无法识别

楼主(2024-06-04):
最起初是量产失败,但插在电脑上是可以识别,格式化后显示的容量正常可以正常使用,但速度只有80M/S左右。
再次量产时勾选了DDR其他没动,这次也是量产失败。第一插在电脑上U盘盘符闪了一下之后,之后电脑再无法被识别。
拆开U盘短接后,能识别,但量产工具无法识别闪存,F9后也没用
U盘是32GSLC的。U盘能查到主控那一面是JS29F16B08HCND1,另外一面看不清楚闪存编号。
CH0不知道是那一个闪存?8b6823a7ab这编号是不是说时闪存坏了?

网友A:
重新焊接一个闪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焊接一个闪存

ch0是主控那一面吗?

网友:
有个tsop48的l06b颗粒焊接过几次后id从认错到完全认不出,索性放弃了,以后也不搞tsop的

网友:
要么没焊好,要么颗粒折腾坏了

网友:
估计颗粒坏了。我也弄坏过

网友(2024-11-20):
我的显示错误码4

网友:
失败成功之母啊。

网友:
有可能是虚焊或短路了, 颗粒折腾坏了概率不大, 搬个板试下.  话说这个型号的闪存还是比较耐操的.

网友:
估计闪存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