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这种插座定时器,可以改一下定时的时间吗?

楼主(2024-06-04):
这个插座是用在充电箱里面的,给电车充电定时用。

一般都是冲3-4-5小时比较多,但是这定时器只有1-2-4-6-8-10
拆开看了一下,自己搞不定,问一下各位大神有办法改造一下吗?
本来想换一个,但无奈当初买充电箱的时候选小了,
其他款式的又太厚了,充电的时候门关不上。

楼主:
能改成1-2-3-4-5-6最好了

网友A:
这种没有小时功能吗?比如1、2同时亮?

多设1个小时或少设1个小时也没啥问题,不冲太满有利锂电池

网友:
单片机定时的  自己写单片机吧

网友:
我的电动车是48V的锂电车,给你两张充电图,这是在自动充电桩上充电的记录,看图最后1个半小时功率是逐渐下降的,所以没有必要充满,我都是预计充2小时就断电,手机上可以操作,所以你的定时器没有必要改时间

网友:
电箱割一块空,然后埋进去固定好,不建议拆开外壳,绝缘做不好

网友B:
单片机控制的,需要改程序,难度有点大,不如自己重新做个电路板了

网友:
肯定可以改,

网友C:
你买的东西不符合你的需求,我买的机械式,拧的那种!

网友:
单片机定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没有小时功能吗?比如1、2同时亮?

多设1个小时或少设1个小时也没啥问题,不冲太满有利锂电池 ...

估计有组合功能,我的先锋电扇就是这种显示,实际可以组合出奇数小时数。

网友D:
这个需要抄出电路图,看一下时钟电路的定时电容、电阻是哪个,找到后把电容或电阻减小一半,那么6/8/10三挡就变成3/4/6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买的东西不符合你的需求,我买的机械式,拧的那种!

这个我也看过了,但是太厚了,比我现在用的这个还厚1cm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片机控制的,需要改程序,难度有点大,不如自己重新做个电路板了

好吧,那还是换个箱子实在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需要抄出电路图,看一下时钟电路的定时电容、电阻是哪个,找到后把电容或电阻减小一半,那么6/8/10三挡 ...

难度太大了

网友:
可以用万能遥控风扇的控制板驱动继电器,自己改个带遥控和定时功能的插座,一般能定0.5到7.5h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买的东西不符合你的需求,我买的机械式,拧的那种!

金科德的好用,旋钮手感顺滑,还不容易坏,

网友:
这种单片机的要改不易,那种选钮的可自己随便设。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没有小时功能吗?比如1、2同时亮?

多设1个小时或少设1个小时也没啥问题,不冲太满有利锂电池 ...

--------------------

网友:
其实完全没必要改,充电多1、2个小时无所谓,正规充电器都是充满自停的,加个定时器也就是多一重保险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