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求助:固态硬盘文件不能删除怎么办

楼主(2024-06-04):
七彩虹CF300固态硬盘,YS9082HT主控,文件无法删除、分区不能删除

网友:
到寿命了,找个开卡软件帮他转世投胎吧。

网友:
备份数据,重新量产吧

网友:
寿命到了,或者坏块多了。我有一个也是,重新格式分区,时不时传输速度只有3M

网友:
只读不写,寿命到了,赶快把盘里的数据备份出来。

网友:
把有用的文件备份出来,然后准备走报废流程

网友:
还是换个新的吧!!!

网友:
把文件考出来,格式化下试试

网友:
先用软件擦除下,不行的话就重新量产。

网友A:
这种只能重新量产!
然后再扫一下跑圈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只能重新量产!
然后再扫一下跑圈看看!

谢谢大家帮助!这块硬盘只用了六个月不到,还在保修期内,但因内部文件无法删除不便保修,量产程序只有没找到YS9082HT主控的。

网友:
数据拷出来,扔了

网友:
估计是文件名太长了吧.
如果是因为文件名太长了,可以在CMD窗口用DEL命令删除.

网友:
TxBENCH这个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