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2个摩托罗拉对讲机充电器,一真一假?还是简配?

楼主(2024-06-04):
摩托罗拉对讲机充电器,后面两张图是充电器用了不同的芯片

网友A:
我觉得是一真一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是一真一假

反正右面那个充电发热挺严重

网友:
没人愿意做假吧

网友B:
意思右边那个假的?

网友:
做工差距还是很明显啊,一个双面板,一个四层板或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意思右边那个假的?

假的可能性不大,更倾向于简配

网友:
国产智能充

网友:
即使有假的,做工也还可以。

网友:
右边不是原装的,电路板上没有MOTO标示,电容/三极管引脚太长应该都是不符合规范的,散热片没有另外固定,从细节看,很多双面板的焊点都不统一,有些没有锡。

网友:
一个是山寨的

网友:
右边的很有可能是假的

网友:
不同版本吧?!!!

网友:
我觉得那个是山上来的,毕竟减配不可能减配到这个程度

网友:
右边一眼山寨货,用料和做工都是。

网友: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网友:
用料和做工能对比出来

网友:
都是假的呢

网友:
我觉得都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