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900V22C电视盒升级4GB运行内存,直接焊上去就行吗?

楼主(2024-06-04):
我的电视盒子是E900V22C想升级运行内存,直接焊上去就行吗?就差一个内存就完美了我的盒子

网友:
听说得刷机。。。。。

网友:
要刷机改配置文件,不然系统识别不出来

网友:
得系统认才行

网友A:
这种是LPDDR3内存,单颗容量4GB的比较少见,且大多为MCP的形式存在于低端手机,你确定有空余的内存焊盘再整颗2G的上去?
如果遇到PCB地址线不全,CPU配置电阻修改,uboot限制内存容量,内核DTB写死内存容量,等等一系列软硬件问题,你确定能解决?
放弃折腾,准备重开吧(换个原生4G内存的盒子

网友B:
得修改CDT文件才能识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是LPDDR3内存,单颗容量4GB的比较少见,且大多为MCP的形式存在于低端手机,你确定有空余的内存焊盘再整 ...

这是一颗DDR4内存颗粒。。。

网友:
S905似乎还可以,ddr4更换可以,就是系统和主板的问题需要解决

网友:
过来学习一下

网友:
应该可以 我见别人都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是LPDDR3内存,单颗容量4GB的比较少见,且大多为MCP的形式存在于低端手机,你确定有空余的内存焊盘再整 ...

懂得真多,意思是没得搞

网友:
机顶盒要4G运行内存干嘛,,焊盘如果是单晶的你装了也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得修改CDT文件才能识别

你说的那个是高通IPQ系列路由器。。。

网友:
这个盒子CPU性能也就这样。2G够了。玩其他的直接小主机

网友C:
直接焊上去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焊上去就行

真的 假的?我害怕弄报废

网友:
没那么简单吧

楼主:
确实没这么简单~

网友:
看了这么多帖子,觉得不是那么简单就能更换的。

网友:
肯定没那么简单,一般人都焊不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