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JYXJ-2039料理机拆解

楼主(2024-06-04):
响声有点大,拆开看看

网友:
最后有没有发现是哪里发出的异响?

网友:
轴承、齿轮都上点油,碳刷也上点黄油,噪声会下降很多。

网友:
这速度绝对的

网友:
电机齿轮松动异响?

网友A:
电机的线还比较粗,功率不小,这个东西噪音本来就很大。

网友:
齿轮间隙大了吧

网友:
应该是噪声很大吧?!!!

网友:
串激,这电机转速高,噪音就是很大。

网友:
这是轴承、齿轮缺油了吧,加点油会不会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的线还比较粗,功率不小,这个东西噪音本来就很大。

所以没动什么又装回去了

网友:
串励电机空载的声音就不小

网友:
这种构造声音比较大

网友:
光拆了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料理机声音本来就不小

网友:
看齿轮貌似也没有磨损呀!

网友:
不知道干啥的

网友:
为拆机而拆,拆完又装回去了。

网友:
电机像是铜线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