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 WX聊天记录转移后占用空间大幅减少???

楼主(2024-06-04):
前段时间不是淘了台VIVO T1嘛,昨晚把LG G6上WX聊天记录全导出到电脑上,然后又从电脑把聊天记录转移到T1上,结果发现T1上WX占用空间咋这么低,WX版本完全一致的啊,MMP...

T1上WX自己检测的聊天记录是1.1G,与LG G6一致,但LG G6上面的"已用空间"是13G多(未截图):

T1系统检测到的WX占用空间,与上面基本一致:

LG G6的WX占用空间:

谁知道这啥原因?

网友A:
这是什么原理??压缩了还是清理了

网友:
微信占用空间越来越多,以前都没有超过10g的,现在占用空间越来越大

网友:
中间商赚了12G差价,有点狠啊。
空间不够的可以先导出,然后再导入到原手机试试看。

网友B:
你转移的只是聊天记录而已,原来10几G还有审查内容的数据包呢

网友C:
还有很多数据你还没删除呢,不懂的人就知道删缓存,懂的人都知道占空间的基本是数据,

网友D:
微信就是垃圾,谁同意谁反对

网友E:
微信有很多缓存文件。之前研究微信缓存目录,发现一个问题,同一个文件,你发给不通的10个人,就会把这个文件复制10遍存放在不通目录下面。扯淡的很。不知道现在改了没有

网友:
肯定是没有改呀,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什么原理??压缩了还是清理了

关键是不知道啊...

---------------------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转移的只是聊天记录而已,原来10几G还有审查内容的数据包呢

啥玩意???

============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有很多数据你还没删除呢,不懂的人就知道删缓存,懂的人都知道占空间的基本是数据, ...

来来来,介绍一下...

-----------------------

楼主:
关键是这玩意存在哪个文件夹里的???

-----------------------------

网友F:
引用 楼主:
关键是这玩意存在哪个文件夹里的???



这些基本都在系统分区,只有最高权限才能查看。
注意,我说的是查看。
现在微信使用成本很高,如果自行删改微信系统数据,轻则直接黑号,重则你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些基本都在系统分区,只有最高权限才能查看。
注意,我说的是查看。
现在微信使用成本很高,如果自行删 ...

那GG,现在的鸡鸡都不能ROOT,等于啥都干不了...

------------------

网友:
只是转移了聊天记录,还有数据包转移不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微信有很多缓存文件。之前研究微信缓存目录,发现一个问题,同一个文件,你发给不通的10个人,就会把这个文 ...

还是一如既往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微信就是垃圾,谁同意谁反对

的确,占用手空间越来越大,还不敢删

网友:
很多垃圾无用的缓存没转移过来,实际都是不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