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迪电动车充电器拆解维修(SP130YD-48)密封胶拆了如何防水?

楼主(2024-06-04):
雅迪电动机充电器,不能充电,红绿灯不亮。
1,型号:SP130YD-48 ,6AH-13AH
  外标识:48V(58.8V)-1.8A
  使用时长:6个月
2,拆了外壳,发现灌了黑胶,

3,暴力撬开线路板处的后盖。

4,查看到虚焊(变压器处),怀疑震动和高处摔落导致的。

5,焊接,处理好虚焊等可疑点,装回前后盖,接上220V,绿灯亮。

6,接上电瓶车,可以正常充电了,测试通过。

总结:1,线路板灌胶能防水但维修性变差;
          2,大型元器件(如变压器、电容)会因高处掉落导致虚焊;
          3,装回但线路板的防水失效。

求助:在后盖拆了,防水如何恢复?

网友A:
按理说灌胶防震防水,现实很多反而虚焊

网友:
防水无需恢复,以前不灌胶还不用了?

网友B:
虚焊不是掉落导致,是敷铜板和焊点热胀冷缩所致。

网友:
我有个72v3A的烧冒烟了,拆开想修修看,里面灌满了胶,没法修。去店里买个原装60元

网友:
我老婆的 也是一模一样的雅迪原厂48V 1.8A这个充电器,南京西普尔代工的,一模一样的故障,都是主变压器虚焊,而且以搜还是通病。
这充电器拆开了一定要把背后所有的焊点都加焊,输出端以后也会虚焊的。

后来买的雅迪原厂就是深圳欧陆通代工的了,无风扇设计,还是灌胶,小一些,发热也要低一些,应该转换率更高,截止电压要比南京西普尔的略高一点。
我刚去车棚测试的,西普尔的边绿灯 30W+涓流的时候,我换深圳欧陆通,还要以109W充2分钟,再慢慢降低到25W涓流,对应普希尔就是30W功耗的涓流,后来的深圳欧陆通的质量应该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虚焊不是掉落导致,是敷铜板和焊点热胀冷缩所致。

对的,这种虚焊跟震动没多大关系,我老婆的同款这个充电器,一直放车棚挂着的,一直没随车走,完全没任何震动跌落,一样2年就一样的虚焊。就是温差导致的,焊点给的锡太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虚焊不是掉落导致,是敷铜板和焊点热胀冷缩所致。

确实这这样的,

网友:
有可能是胶过硬,局部高温导致的拉脱

网友(2025-03-04):
引用 网友A:
按理说灌胶防震防水,现实很多反而虚焊

拆了几个,发现是大体积元件焊脚焊锡量有偏少的原因,厂家应该调整设计或者焊接工艺,和封胶没什么关系,早期没封胶的产品这些易晃动的元件会单独用胶固定,也有厂家是用双面焊锡加强固定的

网友:
双刃剑,不让维修

网友:
有个无风扇的充电器,里面还灌胶了,充电的时候是真烫手

网友:
我的充电器用的时候嗡嗡嗡响是怎么回事儿?

网友:
在室内用,问题不大

网友(2025-06-30):
一般坏了不修,买新的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