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耕升固态硬盘X120/120G全部是坏道,主控是PS3111,尝试量产

楼主(2024-06-04):
耕升固态硬盘120G全部是坏道,主控是PS3111,用站内的独家发布奇岩方案的量产程序 MPTOOLS V0.12.22|U盘存储技术 - 数码之家 (mydigit.cn)MPTOOLS V0.12.22 尝试量产 读取不到颗粒,求解答,谢谢

网友:
应该是ps3111,找相应工具

网友:
6116是USB桥接芯片。

主控是PS3111之类的。

网友:
打标的PS3111主控,可以开的,不过闪存应该的hy16tlc。

网友A:
是哪位大神告诉你主控是MA6116的?

网友:
光看板子样式就知道是PS3111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哪位大神告诉你主控是MA6116的?

用  ChipGenius_v4_21_0701  查的主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哪位大神告诉你主控是MA6116的?

ChipGenius_v4_21_0701  查的,

 设备描述: USB 大容量存储设备(Mass Storage Device)
 设备类型: 大容量存储设备

 协议版本: USB 2.00
 当前速度: 高速(HighSpeed)
 电力消耗: 2mA

USB设备ID: VID = 14CD PID = 6116
设备序列号: 116AC2101219

设备供应商: Generic
 设备名称: USB Mass Storage Device
设备修订版: 0220

产品制造商: Mass
 产品型号: Storage Device

 主控厂商: MOAI(奇岩)
 主控型号: MA6116

 在线资料: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48892

网友B:
引用 楼主:
ChipGenius_v4_21_0701  查的,

这是你转接板的主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你转接板的主控吧

刚看了,MA6116A是硬盘盒的主控,  主控可以刷成别的吗?

开卡转接板选用指南:
SATA接口:一般选用ASM1153E或JMS578主控的开卡转接板

PS3111量产SSD开卡成功实战,PS3111固件下载,HG2258量产开卡教程
https://blog.csdn.net/u014493907/article/details/135365477

网友:
引用 楼主:
ChipGenius_v4_21_0701  查的,

这软件看u盘还凑合,看固态硬盘不适合了

楼主:
请问一下,要短接ROM孔进工程模式才能进行下一步量产开卡吗,是短接哪两个孔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刚看了,MA6116A是硬盘盒的主控,  主控可以刷成别的吗?

开卡转接板选用指南:

PS3111必须要桥接的转接板 建议是1153e

楼主:
短接了主控底下那两个触点,插电脑,软件显示20M,操作了一次4秒就结束,不对劲。
后面把ddr大小改成32 (MB)  ,过了1分多钟,找不到盘符,不读盘了现在,换个硬盘盒也不读盘,是不是凉凉了?还有得救吗?

网友:
主控附近的两个黄色圆点短接一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PS3111必须要桥接的转接板 建议是1153e

我用的是JMS578主控的转接板,短接主控下面,两个颗粒中间两个黄色圆点之后,开卡软件显示20MB,量产后不读盘了,换ASM1153E主控的转接板还能救回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