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做个充电器库仑计一波三折啊

楼主(2024-06-04):
经历了充电器短路烧芯片爆电容,开孔方向错了,无奈又加2个指示灯,完工后外壳螺丝钉又消失了,最后通电发现电压高1v多,也不知道咋回事,难道是从电路板上取电有问题?取的是变压负极和风扇电容正极,测了一下是16v,用7805降压给库仑计供电。还有一个可能,是万用表有问题,不精确,还是得买个准点的表,校正电压,电流,也不知道到底准不准,都是以可调电源做的标准。可调电源与万用表差一伏左右。

网友:
确实不容易

网友:
手残党表示欢迎入坑。

网友A:
这个表头太大了。。。。有那种小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表头太大了。。。。有那种小巧的

这个是开源的,比较简单,元件不多,容易做。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是开源的,比较简单,元件不多,容易做。

求开源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求开源链接

https://www.mydigit.cn/thread-194709-1-1.html坛子里前两年发的

网友:
搞一个可调控制板,所有的误差都好调整。

网友:
看着很好啊

网友:
是不是万用表不准了

网友C:
这个我也做过
电流还凑合吧
但电压掉的厉害
5V接负载
恒压不过流的情况下
显示电压掉到4.7XV
万用表测量4.9XV

5V独立供电
应该不是供电的问题
做了三个都是这样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我也做过
电流还凑合吧
但电压掉的厉害

还行,用可调电源校正,也是单独供电,空载电压值没下降,电流十几毫安跳动。你是不是没校正?电压电流都是用可调电源校正,我现在问题是没标准电压,也不知道电压电流误差多少。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还行,用可调电源校正,也是单独供电,空载电压值没下降,电流十几毫安跳动。你是不是没校正?电压电流都 ...

用可调电源校正了
电流相差不多  几十mA吧
空载时电压显示也正常 几十mV
带载时掉的厉害  显示不准
5V情况下比万用表低200mV
原件都没什么问题
tl431换了好几个
打板5片  做了三个
都是同样的问题
不知道是不是单片机程序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可调电源校正了
电流相差不多  几十mA吧
空载时电压显示也正常 几十mV

带载电压都下降,我连在充电器上,5A充电,刚开始充电时电压下降,充满后电压上升到正常值。说明上TL431不用焊上。

网友:
确实不容易啊

楼主:
今天试一下,通电后接电池风扇不转,拆下来接电源显示短路了,又换个风扇还是不转,当初转灯没找到三脚的LED,合计只接一个,看来还是不行,必须得双色LED。

网友(2024-10-09):
还是买一个省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