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迅象锂电充电器可以调电压

楼主(2024-06-04):
最近玩可调电源,华为大炮、台达大炮都玩了,发现家里闲置原来迅象充电器也可以调电源,原来输出是84V,现在调成71.4V给17串电源用了

网友:
这就是单纯嘚瑟来的。。。不分享,放学后你别走

楼主:
就是这个电阻,调整后电压会相应调整

网友:
还有个可调是不是调电流的呢

网友(2025-01-19):
引用 楼主:
就是这个电阻,调整后电压会相应调整

上边还有一个橙色十字的,不会是调电流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这个电阻,调整后电压会相应调整

仔细研究还会有更多的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