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电] 中波广播问题 怎样改善接收性能

楼主(2024-06-04):
各位网友,请教大家怎样改善中波接收性能呢?现在收音机中波几乎收不到台啊

网友A:
加室外天线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室外天线试一下。

能否加放大器?

网友:
把收音机拿到室外开阔的地方,用电池供电,远离建筑物和大功率设备或者强干扰源,调整好接收天线的方向,还是可以收到电台的
室内的干扰源较多,尤其是EMI超标的开关电源和LED驱动器等,还有手机和路由器等无线收发设备,对AM广播的干扰比较大

网友:
磁棒天线坏了?

网友:
远离城市的喧嚣,去到乡村田园,夜深人静开始收音。

网友:
拉杆或者羊角天线+流金放大器。
如果用有源小环天线效果会更好。

网友:
自己做个中波环形或者大号的磁棒天线,网上有教程,不过现在无线电污染严重,这个基本无解,20年前袖珍收音机都能清晰收到外市的fm,现在根本不行了,我爸在家里拿馈线在墙上弄了个2米左右的T型fm天线,收到的信号也很差

楼主:
感谢各位的回复,总结一下大概三点:1、加装天线 2、选择电磁干扰小的环境 3、采取减小电磁干扰的措施

网友:
楼房内部钢结构,各种开关电源都有影响信号。只能去外边听。

网友:
楼房室内电磁干扰太大了,没法听中波了,你会发现一旦小区停电,中波段收听就非常清晰,所以只能到室外空旷地方听了。

网友:
ChatGPT:
改善收音机的中波(AM)接收性能,有几种方法可以尝试:
使用更优秀的收音机: 选择性能优秀的中波收音机也是改善中波接收效果的原则之一。
优化天线设置: 天线是收音机接收无线电信号的关键部分。增加天线长度、提高天线位置,或者使用指向性天线都可以提升接收效果。也可以尝试添加一个中波环形天线,以提高接收机的选择性并减少干扰。
减少电磁干扰: 电磁干扰是影响收音机接收性能的常见原因。电脑、电视、灯具等设备都可能产生干扰。关闭这些设备,或者尽量远离这些设备使用收音机,可以减少干扰。
信号放大设备: 如果你处在信号较弱的地方,可能需要使用信号放大设备。
选择合适的时间: 中波的传播受到时间(白天与晚上)影响较大,一般来说,夜晚中波信号的传播距离更远。
请务必注意安全,如果你不熟悉电器设备,改动天线或者使用信号放大设备时,最好寻求专业人员的帮助。
以上只是一些建议,并不一定适用于所有情况。具体情况可能需要根据你的设备和环境来调整。

网友:
上山下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