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老式墙壁插座,底盒是用木头做的,如何改造成现在的塑料暗盒?

楼主(2024-06-04):
木头暗盒,螺丝安装孔在木头上,木头容易开裂,
然后插座面板固定会不牢固

塑料底盒安装孔一般是金属的,不会开裂,要稳定很多
有办法把木头底盒换成现在的塑料底盒么?

你们是如何改造开关底盒的?

网友A:
改装暗盒成本太大,一般都是直接改明装

网友:
去掉木头扩张暗盒孔位

网友:
工程过于复杂,效果很难达成。除非凿开重新弄

网友B:
楼主主要目的是安装新的86面板中外面,就是让木头螺丝孔改为其他的稳固的螺丝孔?
如果是上面这个问题,很简单啊,楼主去某宝,找86底盒修复,就是两个金属支撑架的螺丝孔,把原来的木头敲掉,在位置使用这个修复的撑架螺丝空,直接上面安装面板就是,墙里面的底盒就不用装了

网友:
淘宝搜86开关插座修复神器

网友:
坛子里大神真多。这都可以

网友C:
老房子都有这些痛点,去掉木头整俩暗盒孔位,糊点水泥砂浆,就是不美观

网友:
在插座其他位置另外钻孔上螺丝,或者更换粗大点木螺丝就行

网友:
如果长度够,可以装两个五孔明装,其实明装真的没多厚。

网友D:
买个86盒修复神器,金属卡螺丝的

网友:
没事找事做系列

网友E:
孔小了就开大,大了用快干粉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装暗盒成本太大,一般都是直接改明装

118面板明装是不是不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孔小了就开大,大了用快干粉堵

木头裂开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买个86盒修复神器,金属卡螺丝的

安装孔位置在侧面木板,需要把侧面木板敲掉,才能用你说的这个神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房子都有这些痛点,去掉木头整俩暗盒孔位,糊点水泥砂浆,就是不美观

去掉木头整俩暗盒孔位,要精确的孔位,你这方法搞起来难度挺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主要目的是安装新的86面板中外面,就是让木头螺丝孔改为其他的稳固的螺丝孔?
如果是上面这个问题,很 ...

修复的撑架只能临时用,不够牢固?

网友:
引用 楼主:
修复的撑架只能临时用,不够牢固?

撑架比底盒还牢固。

网友:
隐隐约约看到好像是个木框架,如是,想办法加几条竖条,螺丝斜打或木胶,然后找几个86面板盖上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