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帮看下这个万家乐燃气热水器的板子

楼主(2024-06-04):
故障现象是一通电,点火针就一直点火。开不开机都一直点火,即使在正常工作中,燃气已经点燃了,还是一直点火。热水器可以正常工作,可以正常出热水,就这一个毛病。
拆机的时候,发现冷水进水管的螺丝松了,有点漏水,把冷水入水检测的霍尔开关的三条线中的红线腐蚀断了,重新接上了。测试开关没坏。

买了个拆机的板子换上了,工作正常,说明确实是这个板子坏了。
原理上我想着应该是点火控制部分击穿了,但不知道从哪里入手,看下有没有懂的朋友,帮忙指点下,看更换哪个元件?

网友:
图一右下角电容疑似微微鼓包

网友:
不清楚。检查火焰探针后面的电路

网友:
看看这些地方

网友:
木有灌胶的?

网友A:
找找点火控制输出电路有没有元件击穿。

楼主:
应该是喷的透明胶,照片拍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找点火控制输出电路有没有元件击穿。

就是不知道哪一块儿是,不象以前的设备,都把原理图附上。
我上初中就照着电视机的原理图修好了一台电视机。 这种没原理图的不会看,毕竟电子知识少。

网友:
火焰感应针线路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