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15寸的CFL背光显示器。换掉是不可能换的

楼主(2024-06-04):
其实不用拆卸面板,直接在底部破坏拆解白色塑料框架,去除CFL,把LED灯条用热熔胶固定到那个不锈钢槽里面

这次有细细收集,螺丝没有多出来任何一个

这里留一个大洞,把LED的电源线拉出来

LED的驱动板非常小,CFL的机器,基本都不支持背光调光,反正会亮就行,电流太大可以采样电阻换大一倍的

亮度很好,颜色非常差,蓝的发慌,RGB调节也无效,不要日常一直看,做监控显示屏或者维修显示屏都可以

网友A:
蓝的发慌?

LED灯条,偏蓝。

网友:
引用 网友A:
蓝的发慌?

LED灯条,偏蓝。

这个要买显色指数好的LED灯条才可以,你看电视内部空间够,用的灯就不错,还有大牌显示器现在全是LED背光了色也不错,他这个应该是TB上通用便宜的所以偏色

网友:
手工费比屏幕值钱系列

网友:
灯条要找偏暖色的

网友:
以前换过笔记本显示屏灯管,那时还没有LED灯条,换上去的灯管也不如原装的色彩正,但还好,一个灯管可以用一二十年没问题,还是换灯管吧,调亮度也方便些

网友:
折腾的成本有点高

网友:
非常好,只要不是屏坏,都可以修

网友:
CFL背光好,护眼色彩正

网友:
感觉还是换CCFL的灯管要好一些,LED估计和偏光片等都不配

网友:
换个吧,15寸实在太小了,好歹搞个19寸之类的,现在屏都白菜价了

网友:
色温太高了,要正白光才好点

网友:
这下可省下不少电费,就色温不好了点,比不显示么强百倍

网友:
比较老的型号了

网友:
以前改过一个二手显示器LED灯条,亮度比原装的CCFL高,但是颜色有点偏色了。

网友:
改的颜色灯珠不行,好点的又贵而且得尝试

网友:
就是不改成LED的。直接换掉CCFL灯管不香吗?